[求助] buck dcdc设计问题

楼主(2012-06-23):
输入电压

2.3-4V

输出电压

1.8

开关频率

2MHz

输出峰值电流

1A

PSM阀值电流

200mA

全负载转换效率

80%-95%

输出电压纹波

线性调整率

1.5%

负载调整率

1.5%

以上是我的设计指标,电流模工作

我有几个问题:

1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在启动初期(我没有软启动)应该是电源电压吧,我的带隙电压是1.25V,因此应该满足输入端在1.25左右时EA工作在线性区?当EA的输入在1.25左右时(带隙电压),其动态输出范围理论上是可以很大的,但我想通过调整宽长比使其输出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值上,这个值一般与采样电压有关吧?那么请问这个VSEA的输出多大比较合适,或者你根据你的经验和我的设计指标给我一个EA的设计参数

2 在对电感进行采样时,电流所对应该的电压应该怎么控制呢?因为这是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控制不好其输出不是高就是低,起不到控制占空比的作用

3建模在dcdc设计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通常建模是指找出传递函数得到bode图就可以了吗还是要用simulink进行行为级建模(为什么),我的理解是可以根据bode图提前预测系统稳定性来调整滤波器和补偿部份元件的参数,是这样吗?还有其它更重要的意义没?在建模的时候,EA的参数似乎都没有考虑进去,而是只考虑了其补偿部份,而补偿部份通过看资料好像并不是对EA进行补偿,而是对dc-dc环路补偿(是吗)因此为什么一定要把补偿做到EA上而不是其它位置?另外,在建模时,哪几个函数的波特图是必须做的?(控制到输出电流环路增益(包括电流采样,输出滤波,电流环路直流增益),输入到输出,还有输出阻抗以及补偿部份,我感觉红色标注的是很重要的,其它不是很重要,可以不做,最后要仿一个整体的波特图的话,是把以上三个乘起来就行,但我感觉控制到输出和补偿部份是电压环路,而电流环路增益是电流环路,把二者乘起来不合理,最终就究竟是哪个环路决定系统稳定性?还有,我看大多数资料(主要是ridely的博士论文)里面介绍的建模里面的斜坡补偿都是分段式的吧?如果我是动态补偿的话,也是可以用这个模型?(只是究竟MC设为多少不用去管它,是这样吗)

4 除了EA的带宽很重要,理论上EA的设计应该特别注意什么,比如带宽和增益有什么硬性要求?像带隙和比较器的带宽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比如一般为开关频率的多少?

真希望过来人写写buckdcdc设计主要步骤,特别是从稳定性的角度说一下参数的确定(带宽,元件选择原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高手帮忙一下啊,多谢了,我新手比较菜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2012-08-21):
LZ,你的设计指标怎么和我们的项目那么像?莫非你也是UESTC的?呵呵,下面说说我的鄙见
1、在设计开环的EA时,你完全不必太在意你的输出电压,要求其在输出范围内就行了。调节宽长比意义并不大,因为EA实际是闭环工作,为了保证一定的占空比其输出会自动调节至后级锯齿波的电压范围内,这样只要在输入端引入一个很小的失调电压,如果你EA增益足够大的话。VS是什么?采样电流转成的采样电压?这个关系到电流环路的增益。考虑最小电流和最大电流下,与EA的输出相匹配即可。
2、貌似这个1里面最后一句讲了。理清闭环和开环!假设现在Vsense高出范围了,那占空比就是100%或0%了,环路自然又会在后面的时间内调回来。
3、要设计一个整体系统,你先好好学习建模吧,没建模也就没有系统的概念了。很奇怪,没有系统,你的设计指标哪来的?建模最好是手工了,最后再用工具验证。LC参数并不由稳定性决定,而是根据LC的数值设计补偿。补偿不做到EA,难道你有更好的选择?快告诉我吧!貌似只有这里是模拟信号吧,当然不反对你在EA前后单独插一个补偿,问题是插一个也是类EA结构,所以何必呢?关于3你得好好看资料了,个人觉得你应该先做个电压模的。
4、EA带宽很重要,如果你的带宽(GBW)不够,会直接限制系统环路的带宽,这当然不是你所希望的。增益当然也要够,稳态误差和负载调整也就达不到你的要求哦。这些指标要从你的系统指标去推,没有固定值。大了也浪费不。比较器3db带宽做大点,减小环路延迟。开关频率没有一般多少,看具体应用,多为几百K,但像soc应用这种,对外部元件要求小的,上MHz也常见。这里就得弄清楚,这些参数与系统的关系,还是得看书。
最后你说有过来人写书,貌似几乎还没有人写过dcdc芯片模块设计的书,大多讲系统。今年有个港科大的大牛写了一本讲DCDC芯片设计的书,亚马逊上要几千块。我等穷学生只能忘书兴叹了!!

网友(2013-01-05):
建模咋建?

网友(2013-05-21):
PSM阀值电流 200mA是什么东西?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为1.5%,是在多少时间爬的阶跃啊?怎么会比输出纹波还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这本关于港科大写的DC/DC设计的书,书名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bsfgdgdfgdgs

网友(2013-08-16):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两个问题:
(1)对于CCM peak current mode control converter,其duty ratio和负载电流无关。对于不同的load current,其sense的peak current也不一样,这样就需要我们的error amplifier输出电压能够跟随负载电流变化,即对于负载电流大的情况,error amplifier的输出电压应该高于负载电流小的情形。按照你的说法,我能理解为是整个dc-dc环路使error amplifier的输出电压发生变化?
(2)输出电压上有ripple voltage,这个ripple voltage的频率和switching frequency有关,但是整个环路的带宽必然小于switching frequency,也就意味着error amplifier对ripple voltage是衰减的。那么在输出电压达到预期值时error amplifier的输出应该是近似为直流的电压,对吧?
还有我在QQ上加你了,希望能和你有进一步的交流。
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14-01-05):
回复 网友B:

   最近在做课题 遇到charge pump 反馈稳压输出稳定性仿真问题 不知在建模方面要如何入手

网友(2014-02-12):
有先关资料自己搜索吧

网友(2014-04-22):
水货飘过,爱莫能助

网友(2014-10-10):
学习学习,问题真具体

网友:
有钱就来了,收藏一下了.

网友:
人民币在那里了.

网友(2015-04-08):
确实相关的书不多啊,但是建模的确重要

网友(2016-07-31):
回复 5# xi8meng 请问这个EA的带宽和增益设计怎么根据系统环路推导得到?假使我设定系统带宽为400KHz,那这两个参数怎么设计呢?

网友(2016-09-10):
回复 网友C:
很简单,你的Error Amplifier是用来提供补偿电路的,它本身的带宽不可以影响到整个dc-dc的带宽。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error amplifier的带宽设计原则就是它需要离你的环路带宽远一些。也不是说越远越好,不影响稳定性即可。一般需要在环路带宽的5倍或更多,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19):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2017-05-11):
回复 楼主:
楼主现在应该对dcdc设计有一些经验了吧,可以写一下每一个模块跟设计的指标之间的关系吗?谢谢。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哈喽,你现在有哪个书吗,

网友(2025-02-19):
提主什么时候写写dcdc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这本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