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reponse_queue_error_report_disabled

楼主(2012-06-24):
各位:
     刚开始学习UVM,最近跑了一个APB接口的简单case,我好像并没有试用response,但是每次发送的transaction都会报一个ERROR:uvm_test_top.tb.apb0.master.sequencer@@demo_seq [uvm_test_top.tb0.apb0.master.sequencer.demo_seq] Response queue overflow, response was dropped.
     grep了一下,在uvm_sequence_base.svh中找到了这条信息的出处,但是这里只是简单使用reponse_queue_error_report_disabled来关闭这个error的display。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出现了response overflow的时候,大概需要往哪个地方去找问题所在呢?

网友A(2018-10-16):
两种解决方法:1)再seq中加get_response(rsp)
2) 把drv中的seq_item_port.item_done(rsp)改为seq_item_port.item_done().若是put_response(rsp),则去掉。

原理看张强的UVM实战,204页,6.7的response的使用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A:
两种解决方法:1)再seq中加get_response(rsp)
2) 把drv中的seq_item_port.item_done(rsp)改为seq_item_por ...

实操可行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