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主,为什么我不能签到啊

楼主(2012-06-24):
上次改签到以后,我就不能签到了。
不是说该成25信元吗?为什么我这不能显示签到那个任务?
我好几天不能签到了,上次签到还是一周以前。

网友:
现在可以一天签一次的,你看看你的未完成的任务里面有没有签到任务没有完成?不能签到一般都是因为上一次签到没有完成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签到的时候,依然显示是每8小时可以签到一次
建议做一下修改,容易迷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

网友(2013-09-16):
我也不能,不知道为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