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rf mos器件与普通mos器件的区别?

楼主(2012-06-24):
我想问的是:同一个工艺的PDK(比如说 smic 0.18 的rf mix signal工艺)
里面有rf_mos与普通mos

那么从layout上看这两种mos只有一个层次不同(rf_mos多了一层rf define,而这层应该不会做成masker的)
再有就是最大最小尺寸的rule不同,以及仿真model的区别;

那么我想请教的是,这两种器件在工艺上有无其他不同,比如说额外的注入啦,或者不同的栅氧厚度啦,之类的。。
谢谢。

网友:
会的人来 回答一下

楼主:
T_T一直弄不清楚呀

网友:
个人认为,两种器件在工艺上没有不同,rf_cmos只是促进了模型精度和具有较好的保护。

网友:
就器件本身来说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外接连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
感觉只是模型的差异,rf的模型更精准,因此仿真量更大。

楼主:
哦。原来如此。我仿真的时候发现温度系数变化挺大,还以为工艺上有区别。

网友:
没有区别。  rf的模型在普通mos的基础上加入走线和nwell的参数
可以打开model看一下网表,就知道了

网友:
rf的模型,就是调用mos的DC模型,加入AC参数

网友:
我仿真比较了下二者的特性曲线,发现RFMOS上翘得慢一些! 同样的VGS电压下RFMOS的电流大

网友(2017-04-11):
rf器件比普通器件可以更加准确的提高仿真精度,一般rf器件在版图上不要进行合并,就是为了保证shematic中的器件model与instance出来的器件layout后仿性能尽量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