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PLL核不工作

楼主(2012-06-24):
小弟,最近调试FPGA的板子遇到些问题望高手赐教。新做的Altera芯片的FPGA板子,刚开始芯片可以JTAG下载,输出也正常,但PLL一直不工作,电压晶振都正常,现在连JTAG下载都不行了,会提示“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原因。望高手赐教。

楼主:
EP2C8Q208C8芯片,做了两块板子,PLL都不能够用,现在都不能JTAG下载了,望赐教

网友:
提示“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那应该是下载器的问题呀,换个下载器试试

网友:
检查PLL供电电压,检查jtag口的工作时序是否正常。
如果硬件基本正常,检查你的下载线和RTL代码等配置是否符合FPGA要求。

楼主:
JTAG口刚开始是可以下载的,昨天从芯片飞了根线出来后不能够用了,将线去掉后也不能够用了,用JTAG下载jic文件,下载到76%是出错,提示“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Error: Operation failed”,PLL的电压1.2V正常,但PLL一直不能够用。同一个工程文件在另外的板子上,可以下载,完全正常。

网友:
如果是JTAG无法下载的话,建议检查一下jtag的硬件配置,上下拉电阻,注意阻值。

楼主:
下载电路。最开始nCONF-DONE、nCONFIG没有连接好,后飞了两根线接了10K的上拉电阻接3.3V,JTAG可以正常的下载.sof文件,但还是不可以下载.jic文件。同样的文件在另外的板子可以成功下载。望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下载电路。最开始nCONF-DONE、nCONFIG没有连接好,后飞了两根线接了10K的上拉电阻接3.3V,JTAG可以正常的下载.sof文件,但还是不可以下载.jic文件。同样的文件在另外的板子可以成功下载。望各位大侠指点!

下载电路

下载电路

网友(2014-07-29):
换一个下载软件,用13.0的试试,我的用11.0的下载就会老出现下载失败的问题,换13.0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