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ller2.0

楼主(2012-06-24):
Fedora10.0 下面installer2.0 、2.3 、2.7 都试过了,出现同样的问题,如下
line 29: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end of file

我是要安装sentaurus2010
请指点,不胜感激!
里面的四个文件是都有的

楼主:
已解决,在此标记,在vm8.03与ubuntu12.04上面安装成功,版本是sentaurus—2010 03那个版本!

楼主:
installer用的版本是2.3还是2.7版本,忘记了! 2.0版本没有试!论坛2.0、 2.3、2.7版本都有,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3-04-06):
LZ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折磨了2天了,我用的是VM+redhat4.0, 安装的是2.3,即使在linux安装了rarlinux后解压依然有这个问题。。。我自己用vim重写了setup.sh后还是有这个问题,可否告知解决方法?

网友:
一直出现权限的问题。已经切换到root了,还出现权限问题。请问怎样才使自己有运行setup.sh的权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