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的优化的到电感模型

楼主(2012-06-24):
用HSPICE 优化得到一个和s参数对应的电感模型,
手上有一个二端口的HSPICE代码,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成4端口的,类似变压器的模型,

如下是一个2端口电感的,请问怎么改成4端口的变压器呢,主要是4个port不知道怎么定义?

.option acct nomod post=2
.net v(p2) vin rout=50 rin=50                /////这里改成4port要怎么写?
vin p1  0 AC 1                                       //////这里p1接vin是一个AC的源?为什么p2不接源呢?
L      p1      3       Ls
R      3       p2      Rs
Cs1     p1      1       Cp1
Cs2     p2      2       Cp2
Rs1     1       0       Rp1
Rs2     2       0       Rp2
Csb1     1       0      Cpb1
Csb2     2       0      Cpb2
Cbr     p1      p2      Cbr
.param
+ Ls = OPT1(1n,.001n,10n)
+ Rs = OPT1(20,.01,10k)
+ Rp1 = OPT1(500,.1,100k)
+ Rp2 = OPT1(500,.1,100k)
+ Cp1 = OPT1(0.327p,.0001p,100p)
+ Cp2 = OPT1(0.315p,.0001p,100p)
+ Cpb1 = OPT1(0.327p,.0001p,100p)
+ Cpb2 = OPT1(0.315p,.0001p,100p)
+ Cbr = OPT1(.002p,.001p,10p)
.AC data=measured optimize=opt1
+ results=comp1,comp2,comp3,comp4,comp5,comp6,comp7,comp8
+ model=converge
.model converge opt relin=10e-5 relout=10e-5 close=10 itropt=50
.measure ac comp1 err1 par(s11m) s11(m)        //这些应该是依样画葫芦把他增加到4个端口吧?
.measure ac comp2 err1 par(s11p) s11(p)
.measure ac comp3 err1 par(s12m) s12(m)
.measure ac comp4 err1 par(s12p) s12(p)
.measure ac comp5 err1 par(s21m) s21(m)
.measure ac comp6 err1 par(s21p) s21(p)
.measure ac comp7 err1 par(s22m) s22(m)
.measure ac comp8 err1 par(s22p) s22(p)
.ac data=measured
*.print par(s11r) s11(r) par(s11i) s11(i)
*.print par(s12r) s12(r) par(s12i) s12(i)
*.print par(s21r) s21(r) par(s21i) s21(i)
*.print par(s22r) s22(r) par(s22i) s22(i)
*.print z11(r) z11(i) z11(m) z11(p)
*.print z22(r) z22(i) z22(m) z22(p)
*.print z12(r) z12(i) z12(m) z12(p)
*.print z21(r) z21(i) z21(m) z21(p)

.data measured
FREQ    s11m    s11p    s12m    s12p    s21m    s21p    s22m    s22p
0.200G 0.002077 20.242 0.998046 -0.124 0.998046 -0.124 0.002077 20.232
0.400G 0.002433 36.285 0.998019 -0.248 0.998019 -0.248 0.002433 36.272
0.600G 0.002928 47.508 0.997978 -0.372 0.997978 -0.372 0.002928 47.498
0.800G 0.003503 55.206 0.997924 -0.496 0.997924 -0.496 0.003502 55.199
1.000G 0.004122 60.605 0.997856 -0.619 0.997856 -0.619 0.004122 60.602
1.200G 0.004768 64.520 0.997776 -0.743 0.997776 -0.743 0.004768 64.520
1.400G 0.005430 67.450 0.997683 -0.865 0.997683 -0.865 0.005431 67.452
1.600G 0.006102 69.707 0.997580 -0.988 0.997580 -0.988 0.006103 69.709
1.800G 0.006781 71.486 0.997466 -1.110 0.997466 -1.110 0.006782 71.489
2.000G 0.007463 72.920 0.997341 -1.231 0.997341 -1.231 0.007466 72.922
2.200G 0.008148 74.094 0.997208 -1.352 0.997208 -1.352 0.008151 74.095
2.400G 0.008834 75.072 0.997066 -1.473 0.997066 -1.473 0.008839 75.070
2.600G 0.009522 75.896 0.996916 -1.593 0.996916 -1.593 0.009527 75.892
2.800G 0.010210 76.598 0.996759 -1.712 0.996759 -1.712 0.010216 76.591
3.000G 0.010898 77.203 0.996596 -1.831 0.996596 -1.831 0.010905 77.193

O(∩_∩)O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