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第一弹——基本概念解释

楼主(2012-06-25):
1、组合逻辑,时序逻辑
2、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3、同步电路,异步电路
4、MOORE状态机,MEELEY状态机

欢迎大家积极回帖讨论,最佳答案者30信元奉上~~~
最佳答案明天揭晓~~

----------------------------------------------答案揭晓---------------------------------------------------
每日一题第一弹,共有8人次参与,谢谢大家的参与。现将答案整理如下:

1组合逻辑:电路任一时刻的输出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
时序逻辑:电路任意时刻的输出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而且还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即以前的输入)。时序电路通常包含组合逻辑和存储电路两部分,而存储电路是必不可少的,且存储电路的输出状态必须反馈到组合逻辑的输入端,与输入信号一起共同决定组合逻辑电路的输出。
2同步电路电路中的所有受时钟控制的单元,如触发器全部由一个统一的全局时钟控制,这些时钟必须相关联。
异步电路电路中数据的传输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电路没有一个全局的或局部的控制时钟。
3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所有时序逻辑单元,在时钟到来(active edge)前后,需要输入的信号有一段稳定(不能变化)的时间,以保证时序单元可以正确地记录那个输入信号。时钟沿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叫建立时间,时钟沿之后的那一段叫保持时间。
4Moore状态机Mealy状态机由于时序电路在工作时电路是在若干个状态间按一定的规律转换,所以时序电路又被称为状态机。Moore状态机的输出紧紧取决于电路的状态。Mealy状态机的输出不仅取决于存储电路的状态,而且还取决于输入变量。

以上答案均来源于网络及回帖整理,如感觉答案不妥,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同步电路一般是使用NMOSfet来取代传统的肖特基二极管,为了减小功耗的损失,增加效率。

网友:
这是为了加快和改善产品的研发过程

网友:
我的天哪!!!!!!!!!!

网友:
同步电路是指在同一时钟或相关联的多个时钟驱动下的电路;反之为异步.
建立时间是时钟有效沿来之前数据需要稳定的时间,保持时间是时钟有效沿来之后数据需要稳定的时间.
组合逻辑与时钟无关,输入立刻反应到输出;时序逻辑是寄存器锁存器等原件,由时钟驱动,有效沿来之后才将输入反应到输出,其余时间保持输出不变.
两个状态机应该是编码方式不同,避免在状态跳变时产生不稳定之类的.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摩尔状态机的输出与当前的状态有关。米粒状态机的输出不仅与当前的状态有关,而且还与电路的状态有关。

网友:
1、同步电路,异步电路
同步:always(posedge clk){}

异步: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2、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这段时间信号一定要保持稳定 否则很容易出现metastable的问题
3、组合逻辑,时序逻辑
always(a or b or c)
d = a * b * c ;

always(posedge clk)
d <= a *b*c;
4、MOORE状态机,MEELEY状态机
一个只有当前态决定  另一个还要由当前输出决定

网友:
建立时间:时钟到来时,触发器数据输入端必须已经稳定的时间
保持时间:时钟到来后,触发器数据输入端还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

网友:
帮助推广每日一题,不要信元

1、同步电路,异步电路
     同一个时钟,或者时钟频率是整倍数,并且相互之间的相位是固定而且相差可预知的,才可以称得上是同步电路。其他的都算异步电路。
     比如,
        5M,10M是同步
        2M,3M一般算异步
      一个时钟,输出到另一个芯片中,转一圈后,以同样的频率返回到自己的芯片,因为无法确定时钟在另一个芯片里面的latency,所以输出的时钟与输入的时钟算异步
      一个时钟进到2个PLL,就算那2个PLL的输出频率相同,一般也算是异步时钟,除非你de-skew

2、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所有时序逻辑单元,在时钟到来(active edge)前后,需要输入的信号有一段稳定(不能变化)的时间,以保证时序单元可以正确地记录那个输入信号。时钟沿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叫建立时间,时钟沿之后的那一段叫保持时间

3、组合逻辑,时序逻辑
     依靠时钟触发,可以保持输入信号的逻辑叫时序单元
     包含有时序单元(一般包括flip-flop, latch, RAM, ROM,和一些模拟IP)的逻辑电路叫时序逻辑电路
     反之叫组合逻辑

网友:
版主别忘了给答对的增加积分,点击每个回帖下面的评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网友:
有几个概念值得商榷

时序逻辑:
存储电路的输出状态不一定必须反馈到组合逻辑的输入端,与输入信号一起共同决定组合逻辑电路的输出。

同步电路:
相关联的时钟也可以是异步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关注,望日后继续参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奖励以送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关注,望继续参与,奖励以送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关注,望继续参与,奖励以送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涛哥啦~~这几个概念我再查查,想想应该怎么说哈~~~

网友:
不错,学习了,继续推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