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抽取power line的command file

楼主(2012-06-25):
谁能分享下用calibre抽取power line的command file,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最好是能做到检查power的大小

网友(2014-09-18):
calibre can do it?

网友(2014-11-21):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最后你那边解决了吗?

网友:
估计得自己写吧,好像没有现成的东东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能解决,但是请先告诉我power line的具体定义,免得我误会了。

网友(2015-01-04):
回复 网友A:

    什么具体定义啊
    比如VDD要连接到所有pmos
          VSS要连接到所有nmos这样吗?

网友:
这不是检查ERC的范畴吗?
我只是不明白"抽取power line" 是抽取电源地的寄生还是指把属于电源地的layer抓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把属于电源的layer抓出来,能否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m1_vdd=m1 net "?vdd?"

m2_vdd=m2 net "?vdd?"
m3_vdd=m3 net "?vdd?"
....
power_net{@power net
(m1_vdd or m2_vdd) or (m3_vdd or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snk88
    我想把这些layer抓出来,并以gds的格式输出
    后面是不是还要加上一句输出,是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就得分开写了,tvf最好了。
给个例子
懂tcl应该很容易看懂,如果看不懂,那就 看这句

set lay_num [list M1i 7 M2i 9 VIA1i 6 ]

层名和层号对应
举一反三

#! tvf
namespace import tvf::SETLAYER tvf::VERBATIM tvf::RULECHECK tvf::OUTLAYER
VERBATIM {

//////////////////////////////////////////////
// flowing lines defined layers
//
LAYER  M1i         7  // First Metal layer
LAYER  VIA1i       6  // Define connect for M2 to M1
LAYER  M2i         9  // Second Metal layer

LAYER A1_text 1001
LAYER MAP 121 TEXTTYPE 0 1001
TEXT LAYER A1_text
ATTACH A1_text M1i
CONNECT M1i M2i by VIA1i
}

set lay_num [list M1i 7 M2i 9 VIA1i 6 ]

foreach {lay num} $lay_num {
                tvf::DRC SELECT CHECK POWER_LAYER_$lay
        puts "CHECK POWER_LAYER_$lay"
                tvf::RULECHECK POWER_LAYER_$lay {
                                tvf::@ POWER LAYER $lay
                                tvf::OUTLAYER "$lay net vdd"
                                }

        puts "drc check map POWER_LAYER_$lay GDSII $lay $num"
                tvf::drc check map POWER_LAYER_$lay GDSII $num  0 "output.gds" MAXIMUM RESULTS ALL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我给的tvf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snk88!
    这个tvf文件,也可以用calibre运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它跑calibre dr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

网友:
回复 11# qianjun526 建议在LVS文件中做如下更改然后用DRC运行,得到的GDS就是需要的layer。
1、得到全部接电源的金属和孔
outM1 { NET M1 "?VDD?"}
outV1 { NET V1 "?VDD?"  }  依次类推,写完所有的metal和via。

2、将outM1、outV1等rule输出成GDS. 使用的命令是 drc
check
map  ,具体语法找手册看看就知道,我忘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就会有多个gds出现啊
   我只想一个power就只有一个gds出现就ok的

网友:
那就应该这样写了
outM1 { NET M1 "?VDD?"}
outV1 { NET V1 "?VDD?" }
............
............
.............
power_net_vdd {outM1 OR outV1
      ...........................
     }

DRC CHECK MAP power_net_vdd  power_net_vdd.gds GDSII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设置成只产生一个gds,具体可以参考dummy fill文件,有两种方式

网友:
   这样写不对。outM1已经是rule名了,不能在放到rule中。要写DRC CHECK MAP语句多次,每次输出一个r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就用我的tvf好了,层次越多,效率越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我照搬了你的tvf,但是可能我的layer number没有改,gds输出没有东西
我想问下layer map 121 texttype 0 1001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改了layer number号后,output.gds仍然是没有东西,
问题出在哪里呢?
   GDSII $num 0
这个“0”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要层定义的,我的测试用的,跟你的不一定能对上。
   0,是datatyp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snk88

    恩,我照搬了你的tvf,但是可能我的layer number没有改,gds输出没有东西
我想问下 ...
引用 网友B:

Specifies datatype or texttype maps from GDSII or OASIS input to Calibre layer numbers.

网友:
回复 网友C:

    “0”是哪一层的datatype?

网友:
回复 网友C:

    layer map 121 texttype 0 1001
其中这个“121”是谁的layer num?
为什么输出的layer num 是“0”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不要输出多个,一个gds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用的,这里你可以改。比如
  • set lay_num[list M1i 7 M2i 9 VIA1i 6 ]

这里就以m1i为例了

也可以改成 set lay_num [list m1i 7 0]

list 是tvf保留字或者关键词
m1i  层名
7    层号
0    datatype

这样,datatype也可以跟着变。不要它也行,但是输出的gds,全部都是 datatype为0了,有时候会有所区分

########################
foreach {lay num} $lay_num
你看这里,花括号里,俩个变量,意思就是每次从lay_num里取 2个,分别赋值给 lay 和num 。

这个改成这样的话set lay_num [list m1i 7 0]

foreach 就改成
foreach {lay num datatype} $lay_num
这样就每次取3个,分别对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text呀,不需要输出。所以我列表里没有它,如果要的话,得单独写个语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次感谢snk88

网友(2016-04-11):
以前用过,不过自己不会写。
大概是用一些and/or的语句,目的是要抓出powerline(例如VDD)接到了哪些地方,抓出来生成一个gds文件,stream in之后可以比较直观的检查layout中powerline的分布,以及比较weak的点以便补强。

网友:
应该是提取power line寄生,不是把层次抓出来

网友(2016-11-08):
請問一下執行 tvf file
calibre 至少要甚麼版本以上的才可執行

网友(2019-03-14):
回复 网友C:

   LAYER  M1i  1000  // First Metal layerLAYER MAP 7 DATATYPE 0 1000
LAYER A1_text 1001
LAYER MAP 121 TEXTTYPE 0 1001
这里的layer map 是为了说明什么呢?只写layer就好了吧?

网友D:
virtuoso中的marknet ,save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可以的。如果drawing 和 text 是同一层,就必须要 layout ma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版主出手就是不一样,感谢版主大大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rtuoso中的marknet ,save

对,我们提取关键信号线也是用你这种方法,很好用的。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大,看到你的贴子我试着去跑了一下,报“Rule file precision 1000 is not consistent with database precision 2000 in input file xxxxx.gds”.  需要定义精度吗?

麻烦指教,谢谢斑竹~~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