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ms与peak-to-peak jitter是怎么测试的?

楼主(2012-06-25):
大家好,请问rms和peak to peak jitter是怎么定义和测试的?那个柱状图是怎么得到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帮助!!

网友:
是频谱反推的么?

网友:
Jitter的统计分布,可参考测试工具对测试项的计算说明。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peak to peak jitter是不是就是cycle jitter?我觉得是。

网友:
对于gauss分布的jitter,根据ber,rms和peak-to-peak是可以相互推算的.而cycle-to-cycle jitter与long term jitter相对应。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