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中的延迟信息从哪儿来

楼主(2012-06-25):
pr后的后仿真时,需要用到sdf, 仿真单元库.v
我看两个文件里面都有记录延迟信息,请问我们后仿真时,器件的延迟是从哪个文件里读取的?如果是从sdf中读取,那么单元库仿真文件.v中的延迟信息又是拿来干什么的?而且为.v库文件中的延迟信息很简单,这是为什么?
thanks~

楼主:
顶上去,求回复~~

网友:
用sdf,sdf是真是时延信息

网友:
用pt给出的sdf作为设计的延时信息
库里面的延时信息应该是判断std CELL能否正常工作的信息

网友:
sdf中的延迟信息根据.lib文件提取出来的。
仿真时不care simulation model里的时间,simulation model只提供timing check的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