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各位如何将ns信号展宽到us级?

楼主(2012-06-25):
我用单稳态触发器4538只能展宽到3倍左右。怎么做请大家教我,十分感谢!

展宽电路

展宽电路

网友:
回去查看一下电路设计了。应该可以扩展很多了。

网友:
如果输入脉冲是周期性的,使用合适传输延迟的计数器逻辑IC就行

网友:
若只是单一脉冲 可以取一路RC延迟后,再两个XOR即可

网友:
此过程可级联不断进行,直至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