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时钟.任意分频.小数除不尽

楼主(2012-06-25):
http://www.fpga4fun.com/SerialInterface2.html原帖在上面
问题:RS-232的baud率为115200Hz  其芯片使用1.8432MHz clock:1.8432MHz / 16 = 115200Hz(可以除尽)
所以 使用计数16的分频即可

  1. reg [3:0] BaudDivCnt;
  2. always @(posedge clk) BaudDivCnt <= BaudDivCnt + 1;

  3. wire BaudTick = (BaudDivCnt==15);

以上是理想的情况,但如果出现除不尽的情况呢? 比如:
RS-232芯片使用时钟为2MHZ,依然使用baud率为115200hz :  2MHZ / 115200hz = 17.361111111
这里的17.3611就是除不尽的  我们用计数器的话 是不能表示小数的

原文作者用C语言给出了一种方法  原理演示:

while(1) // repeat forever
{
  acc += 115200;
  if(acc>=2000000) printf("*"); else printf(" ");

  acc %= 2000000;
}

想请教下各位  这段代码原理  能否用数学证明下...
先谢谢各位的回帖啦~

网友:
用C来仿真时钟,挺奇怪的。

网友:
用加法实现分频,输出信号非1:1占空比,但是可以做到频率准确,但是会有1/2000000的抖动!

网友:
RS-232芯片使用时钟为2MHZ,依然使用baud率为115200hz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看起来很深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作者是用C来演示原理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进行分频了

网友:
时钟数ACC生成时钟
11152000
22304000
33456000
44608000
55760000
66912000
78064000
89216000
910368000
1011520000
1112672000
1213824000
1314976000
1416128000
1517280000
1618432000
1719584000
18736001
191888000
203040000
214192000
225344000
236496000
247648000
258800000
269952000
2711104000
2812256000
2913408000
3014560000
3115712000
3216864000
3318016000
3419168000
35320001
361472000
372624000
383776000
394928000
406080000
417232000
428384000
439536000
4410688000
4511840000
4612992000
4714144000
4815296000
4916448000
5017600000
5118752000
5219904000
531056001
542208000
553360000
564512000
575664000
586816000
597968000
609120000
这样就实现了小数分频,只是具体到每一个分频后的时钟,有可能是17,也有可能是18个时钟,但是整体平均看来还是17.36111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我也应该直接列数的  最近实在是太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