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新手,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确定带宽?

楼主(2012-06-25):
13.56MHz的RFID系统,被动标签,用的ISO 15693标准。

模拟结果:负载电阻上的电压为下图:

我以前只知道谐振频率两侧-3dB的地方就是带宽位置。
现在这个图上出现了两个谐振频率,请问这时候怎么确定带宽?

刚接触这个领域,不知道自己问题的问法是否正确,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学生路过!  书上说好像这是一种增加带宽的方法,还有三个的,以及别的,。  算法仍然一样,就是最两边的     —3dB吧。 理想状况应该是两个谐振点在一条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