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 cell

楼主(2012-06-25):
std cell中 HOLD cell 作用是什么?如何应用,需要注意什么?
知道的大侠,请帮帮忙哈。。。。

网友:
hold cell? 是hold fix cell 还是repeater?

网友:
不好意思,准确的说是bus  holder

网友:
三态悬空时,用它保持信号,
要set_dont_touch

网友:
谢谢陈老大的回答,刚试了下,但老是报max capacitance错误,该cell只有一个端口y,属性为i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