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新手,请教一个仿真结束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2-06-25):
package my_pkg;
import uvm_pkg::*;
class a extends uvm_component;
    `uvm_component_utils(a)
    function new(string name,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virtual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get_full_name,"starting...",UVM_NONE)  // ?????? 为什么仿真会在这里结束?
        // uvm_test_dond.raise_objection(this);   ???????如果加了raise_objection语句,仿真就能继续往下走,难道仿真一开始(进入run phase后第一时间)发现objection中的count为0就立即结束?不太明白此处仿真结束的原则,请达人指点!!!!
        #10;
        `uvm_info(get_full_name,"ending...",UVM_NONE)
    endtask
endclass
endpackage

module top
  import uvm_pkg::*;
  import my_pkg::*;
    a my_a;
    initial begin
        my_a=new("my_a",null);
        run_test();
    end
endmodule

网友:
是的,当发现count=0,则会进入下一个XXX_phase。所以你想在某个XXX_phase停留来执行相应功能,需要先调用raise_objection,再调用drop_objection来控制什么时候进入下一个XXX_phase。

网友(2012-09-11):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这是objection机制,
在某个phase raise_objection就表示投反对票,
只有有人投反对票,这个phase就不会结束。
要等到所有人都不投反对票时,才会进入下一个phase,
个人感觉一般是在virtual sequence中 raise_objection/drop_objection

网友(2012-10-17):
回复 网友A:

   存在一种场景:  有多个raise_objection提起,在一个进程中,如果检测到某个信号,需要强制把所有objectioin都drop掉,来强制进入下一个phase,这个该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raise<=>drop

or
finish

网友:
直接phase.jump(xxx_phase::get())就行,它会自动清除obj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