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andgap的问题。

楼主(2012-06-25):
采用banba结构的bandgap,内部的运放如果是采用自偏置,那运放的偏置电流依赖于稳定工作后的bandgap输出电流,但是同样,bandgap的稳定也需要运放能够正常工作,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调节呢。我试着先外接idc固定运放的偏置电流,然后调节bandgap到我所需要的偏置电流,然后在对运放进行偏置,但是这样接入运放之后静态工作点发生了改变,偏置电流也随之而改变。另外仿真发现tran的结果跟dc的结果并不一致。请问应当怎么去仿真电路的稳定工作点。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多看看启动电路的文章,不过这种全局不加偏置电路的带隙,启动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启动电路的确很重要,但是我是指调节电路静态工作点,调节偏置电流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要考虑偏置电路吗?

网友:
这种电流模带隙有两个非正常工作点
1)零状态,各支路电流为零
2)图中R1 R2 R4 有电流 但是两个三极管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没错,遇到了第二种情况,仿真下来两个三极管的VCE大概在400mv左右,这时候应该是没有导通的状态吧,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这一状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也没有,你看banba和leung的current mode 文章提及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目前看过的文章都没有指出第二种三极管不导通的情况,我再找找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这个主要是要打破平衡的状态,一开始时可以全力把self biasing的电流拉大一些,然后再让电路自启,因为self biasing来自bandgap,当使劲往下拉时,自然bandgap也跳出咯第一个静态0的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也很郁闷这个东西,启动电路检测是否有电流还比较靠谱,检测电流大于某值感觉就有点不靠谱了。

但是这种低电压BGR的结构太普遍了,别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先给主支路灌电流,Vbandgap起来以后关断那个灌入电流

网友(2012-09-02):
請解決啟動的問題  就會一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正常的DC点X和Y结点应该在700mV左右,如果在400mV就稳定了说明电路在电流低于设计值时,OPA所在的环路已能够实现稳定。
如果要改变这个稳定态,可以通过改变启动激励的条件来实现,就像启动电路打破0电流状态一样,只是这里需要打破的是小电流状态。

网友:
还有这篇 Op-amps and startup circuits for CMOS bandgap references with near 1-V supply

回复 网友C:

   看看下面这几个论文吧,里面有讲到如何做启动电路的。banda里面用了个外接的开关来避免这个简并点。另外这种结构有可能还有 另外一个简并点,这个根据运放的结构 有可能有区别。

两边电流都特别大,此时OPA V+大于 V- 过多,使得 运放的输出电压非常低进入线性区,从而使得运放增益不够,不能够强迫 V+=V- 这时候,由于输出电压非常低,整个系统电流非常大,从而稳定下来。这也会造成启动失败。

当然这和 运放的结构  和 电源电压 关系非常大。

另外如果你采用 PMOS input pair 输入的话 应该会对启动电路要求低一些, 因为 共模电平可以 低到0V

网友:
400mV去与一VTH比较,强制成低电平,反馈给启动回路。

网友:
加启动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启动电路可以使用一个反向器结构+NMOS管,NMOS的漏极接到偏置的PMOS管的栅上,反相器的输入是三级管的电压VCE。主要是反向器的反转电压点要比较低,在VCE到0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结构在corner下是不行的,你的Vbe在高温,ff下估计也就0.2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