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可否像软件一样只编译修改过的源文件?

楼主(2012-06-26):
RT
工程比较大,源文件比较多。每次用脚本全部编译的话,很麻烦。
求教,是否有脚本可以只编译最近修改过的源文件?类似于软件的增量编译。

网友:
可以做一个makefile。

网友:
回复 楼主:

    vlog -incr ./src/*.v 增量编译

网友:
可以写makefile

楼主:
    正解。好用~~~~多谢!!!

得寸进尺一下。。可否有某个参数会自动递归src下子文件夹内的*.v呢?

网友:
直接指定那个文件就可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是举例,你可以看帮助文档,看vlog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vlog -f filelist.f 文件列表文件,自己写

楼主(2012-09-17):
呵呵,当初忘记写我最后的结论了。。。

多谢各位出主意。

vlog -work work  -incr  ../src/*/*.v

网友:
做一个makefile kb

网友:
高人很多啊,vlog -f fielist.f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