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编译一个FPGA工程,place & route 这一步特别慢怎么办?

楼主(2012-06-26):
RT
最近某FPGA工程,编译的 时候,在place & route这一步总是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一个spartan3a的芯片,花了6个多小时才结束。。。
我猜是写的代码风格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定位这一问题到底源自哪里? 有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啊?
能否从ise给出的各种报告 中看出问题来?请有经验的人指教一下啊~
谢谢啦

网友:
跟代码风格没关系
电脑慢了吧,或者占用芯片资源过多,或者时序约束太紧

网友(2013-04-16):
是什么原因?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未必是电脑的原因,我们电脑都是接近顶配了,但是在做布局布线的时候会出现慢的情况,特别是之前的综合mapping这一步,有的时候需要很多时间,原因肯能是blkram的问题,那么布线时候的问题,还是需要在ucf加入走线的约束吧对特殊信号

网友:
ISE软件算法问题。

网友:
慢是正常的,如果不放心,可以把综合后的网表调出来看看。还有资源情况,资源分布,看看跟预计的有没有差异,差异太大的话就找原因吧。

网友:
我个人感觉呀
ISE比Q II 慢很多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前面的运行时间还可以,资源占用量在50%左右(reg和blkram),但是在Place & Route的时候特别慢。

网友:
一般都是Place & Route占的时间最长吧。

网友:
看资源占有率,高的化就是设计太大了,有点满,低的化肯定是设计问题,看看是不是有复杂的组合逻辑运算部分,fpga对这种东西处理起来很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