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对运算放大器指标有怎样的要求?

楼主(2012-06-26):
比如说,运放的增益和带宽是如何影响带隙基准性能的呢?

网友:
主要是看input referred offset, DC gain, PSRR.DC gain越大,bandgap可以越准,BW越大,PSRR就会越好

网友(2012-09-03):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不能详细的说说BW越大,psrr越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求答案。同学现在你会了不?给讲讲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input error = random offset + system offset + VDD/DCgain

random offset  要求 管子 尺寸  电流大。
system offset 在 低压下才比较明显, 输出级的 system offset 也是要 除以 DC gain的。
另外  由于是 差转单输出的  PSRR 就等于 DC gain.
BW 如果越大, 意味着在更高的频率 DC gain 才开始下降,这也就是 在更高的频率下 PSRR 才下降

网友:
请教93825988,
如何理解差转单输出的  PSRR 就等于 DC ga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指的是有源电流镜做负载的单级放大器才是这样的。

网友:
还是反映不上来,敬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主要还是offset,带宽啥的一般的bgr应用不是很重要

网友(2012-10-24):
你的那个基准有温度的要求吗?我现在在做一个基准,有温度的要求,因为运放的温度特性不行,所以基准就做不出来指定的要求。温度在-40至125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带息基准一般都是在-40到125度之间仿真的,运放随温度变化影响大,可以先看一看bias电路有没有比“tt 常温常压” 偏太多。

网友(2022-10-10):
运放上电时间也要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