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层pcb中电源层和地层紧密相邻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12-06-26):
资料上说,紧密相邻可以减小电源层和地层的阻抗,增加谐振频率,但是究竟增大谐振频率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能给电源提供一个更低的阻抗通道和平面电容,不过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那其实就是这个不是必须的哦,即使不相邻也没多大关系吧,因为我打算用电源层和地层来隔信号层,这样的话电源层和地层就不能相邻了。

网友:
我觉得他俩相邻只是出于参考层设计及阻抗匹配的考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层靠近地层一方面是为了降低电源平面的阻抗,使得电源系统的性能更好,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是电源和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电容,具体电容量的计算可以用平行电容板的计算方法来预估

网友:
在线等解释

网友:
任何两个平行导体中间有电介质的话,都会形成一个电容,电源层和地层就是两个导体,中间哪怕是空气也是电介质层,电源层加上电压,电荷在就在电源层分布开了,地平面需要耗散这些电荷,而且速度必须快,才能形成稳定和达到目标值的电势差。
如果电源层和参考地平面相隔太远,形成的等效电容就大了,电感又和电容是一对电磁场中的耦合器件,此时会出现电感,如果这两个参数大到一定程度,会出现SSN噪声等一系列不期望的信号加载在你的VCC上,严重的话系统的电源系统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平面电容计算公式C=εS/d,电容单位为pF;ε为相对介电常数如果FR-4板材取4.5,那么ε=4.5*8.84*(1*e-12);S为平面面积单位平方米;
d为平板间距单位米;按照公式平面间距越小,电容才越大呀。10mil间距,1平方英尺的FR4板材产生平面电容大约为100pF。

网友:
电源层靠近地层一方面是为了降低电源平面的阻抗,使得电源系统的性能更好,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是电源和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电容,具体电容量的计算可以用平行电容板的计算方法来预估

网友(2012-09-09):
提高了谐振频率,对于地速板有好处

网友:
谐振频率如果落在有用信号频谱当中则会对系统产生很大干扰,也就是说噪声会急剧增加。考虑是否需要紧邻,需要考虑你所设计的板子具体是什么要求。没有四海皆准的规则,规则都是有前提的。

网友(2012-10-09):
完全可以用电容容抗特性解释,ZC=1/(W*C).即电容越大,容抗越小.那么当电源层与地层靠紧时候,C=εS/d.d减小了,C变大,C变大容抗变小.噪声回流到地.

网友:
面積夠大
就變成一顆等效好電容
夠寬的諧振頻率範圍
可能會讓電源層上偶合到的雜訊有比較短的路徑回到源頭

网友(2012-11-14):
实际的经验来讲,这个不是必须的,把高频敏感信号夹在平面层之间才是更重要的。

网友:
主要目的是降低阻抗

网友(2012-12-22):
电源完整性考虑

网友:
使电源和地有好的耦合,高频回路更通畅,能够降低电源上的噪声,高速设计一般会这么处理。

网友(2013-05-07):
When signals transmit from top to bottom layer, it will couple noise into inner layers.
If power plane close to ground plane, its plane impedance will be samller.Then it will be helpful to reduce power/ground bounce.

网友:
形成一个ESR ESL很小的电容,对电源解耦有很好的帮助。这样电源平面也可以用于信号回流。

网友(2013-06-17):
1  VCC与GND距离近可以增加平面间的电容,减小平面阻抗
2  谐振频率低的话,电源平面的谐振点有可能跟芯片的工作频率一致,对你板子的工作有可能会造出不好的影响
这是从PI的角度来看的

网友:
可以获得更低的电源地阻抗吧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72782&highlight=pdn
参考这个文档,会很有帮助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提高电源完整性

网友(2013-07-20):
When you do like this,you can get a small value capacitor.it's useful for the IC decoulping to reduce the SSN  niose or ground bounce.The plane resonace will effect the voltage/current distribution.But all depends on your asic working frequency、voltage and current。

网友:
解释的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9-07-19):
这个应该是个小电容,可以滤除一定的高频分量

网友(2019-11-02):
就是为了电源完整性,Z=L/C^0.5,GND 越靠近Power, 电容越大,Z越小,从而减小电源传输过程引入的噪声

网友(2019-12-11):
Just see no do something.

网友(2020-02-03):
高频有效低频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