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中怎么调用bash啊

楼主(2012-06-26):
直接在窗口中执行bash setenv可以,
想在tcl中调用 exec bash setenv,

执行后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报错误,

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啊,谢了!

网友(2012-11-12):
不会吧,我试了试是可以的啊

网友:
try this:

set $ENV{YOUR_ENV_VAR_NAME} YOUR_ENV_VAR_VALUE

——哦,不对,上面好像是per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