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半出IO pad, 一半出pin和其他gds连接的floorplan怎么样做啊?

楼主(2012-06-26):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设计, 现在有个设计为凹字型, 数字的就去填补上面中间的那个空。。。 所以, 我打算数字专门做单独的gds,然后和模拟的gds做merge
数字的上面走管脚, 左右下面走和模拟连接的pin

这样的floorplan怎么样做啊?

谢谢!

网友:
一样的流程,只是IO file里面,一部分是IO PAD,一部分是IO pin

楼主:
涛哥出马, 一个顶俩!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