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display和fopen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12-06-26):
打开一个文件dbi_transmit.dat,然后往里面写一些数据

dbi_dump_file = $fopen("dbi_transmit.dat","w");
$fdisplay(dbi_dump_file,"GENERIC LONG RESPONSE WORD_COUNT=%h",max_rtn_pkt_siz);

但是我写了3组数据,后面两组正常,第一组没有写在文件里,反而出现在屏幕上,前面还有个< 符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GENERIC LONG RESPONSE WORD_COUNT=0004
< 0e
< 00
< 80
< 07

网友:
也许是不是受到别的语句的影响了,一般是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的。什么仿真工具呢?

网友:
我一般使用以下语句
a=$fopen(f"ile.dat");
$fwrite("%h",data);
$fclose(xxxx);

你写的这两句看语法,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弄不出来可以显我我常用的这种方法把数据存下来,然后再对生成的文件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