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如何保证由寄存器送出的分频时钟,满足jitter要求?★★★

楼主(2012-06-26):
如题,大家能否讨论一下
如果不作任何处理的话,送出30MHz的时钟,会引入500ps以上的clock jitter,而内部pll的clock jitter也就在10ps左右。
时钟由分频器送出,是否可以在综合时设置duty cycle的限制,来确保jitter满足一定要求?

网友:
很慢啊,没关系 啊

网友:
一般用uncertaint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部芯片将这个clock作为自己PLL的输入时钟,jitter要求是<400ps

网友:
没有太好的约束可以保证jitter的要求

1)尽量缩短 内部pll =》分频器 =》时钟输出端 的物理距离和delay
2)选用上下沿对称的CK*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否可以设定duty cycle相关的约束来满足jitter要求?

网友:
举个例子来看看

网友(2012-08-22):
回复 网友B:

    CLK CELL对减小电压噪声引起的jitter有何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min_pulse_width/max_pulse_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