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并联谐振电路进行s参数仿真求Q值

楼主(2012-06-26):
如何通过对并联谐振电路的s参数仿真,得出其谐振电路的等效并联电阻和Q值?

网友A:
加port后用sp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A:
加port后用sp扫描就可以了

port加在谐振回路两端?也就是VCO的两端输出,然后进行s参数仿真,并需要VCO起振?期待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