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种地线导致的软连接错误

楼主(2012-06-26):
芯片内部有两套地线GND和PGND,分别供数字和模拟模块,在芯片内部没有物理连接,现在做LVS验证p-sub一直有软连接错误,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错误?另外这种软连接错误会影响后仿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这两个地分开,一般工艺上会有一个psub2的层次,你用这个层次把PGND的区域覆盖住就不会有软连接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这个层次只有自己加了,加过这个层次以后还要改一下DRC文件。至于后仿就不太清楚了,我们公司很少做后仿的。

网友:
或者SUBD层也是可以区分两个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MIC的叫SUBD   CSMC的叫PUB2

   同一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气客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首先看看在TOP上的点位是否一致,一致的话可以请RD帮忙调下内部点位,一般会以PUSB点位一致.(视制成而定)

网友:
刚遇到这个问题,方法如几位大侠

网友:
加psub2层以示区别

网友C:
名字不一定,有可能是subcut,psub2等
自己看lvs文件,一般好点的工艺都有定义

如果用了,那么erc一定要加buck ptap接地连接的检查,从理论上讲,他们已经可以让buck上的ptap接任意电位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必须加,不然,后果很严重
我看到过因为这个而导致项目失败的,几十万就打水漂了

网友(2018-01-31):
两个接地电位以上呢,三个接地怎么添加SUBD层。

网友(2025-05-10):
引用 网友C:
名字不一定,有可能是subcut,psub2等
自己看lvs文件,一般好点的工艺都有定义

大佬,你说的这个在在哪加呀,我是simc的工艺,加了一层SUBD,我在lvs的界面看到有ERC的选项,里面没找到你说的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