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執行Mentor的mbistarchitect無法打開GUI

楼主(2012-06-26):
環境變數MGC_HOME已經設定無誤,但是每次執行mbistarchitect -gui都顯示下列訊息
但是執行mbistarchitect只有提示符號,沒有GUI畫面

//  MBISTArchitect  v9.2    Fri Nov 19 00:22:15 GMT 2010
//                Copyright 1992-2010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HICH
//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Mentor Graphics software executing under x86 Linux.
//  32 bit version
//  Host: linux03 (16050 MB RAM, 18047 MB Swap)
//

==========================================================================
ERROR: The following problem occured during system initialization:

can't read "env(MGC_HOME)": no such variable

网友:
能共享这个软件不?谢谢了

楼主:
這個軟件eetop上有呀!
搜尋tessent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07版本的,但是安装不了。能发一个给我吗,谢谢啦。你有没有115网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7 我也沒法安裝
    沒有115網盤

网友:
你用的是tessent_v9_2_ lnx - x86????可以做Mbist??
刚刚接触不大会,请指教。
可以发我邮箱18826546766@139.com吗??谢谢你了

网友:
这个坛子里面有一个07的软件,是可以安装的,只不过你的linux系统可能需要装一些rpm包来解析那个安装文件。另外,楼主的工具产生的错误是说你的环境变量没有配置,需要你指定license存放的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需要 set  MGC_HOME  /installed_tool_address/mgc_home.ixe
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19):
我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这个版本不支持gui了, -help 没有显示有gui选项,文档里也有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這個應該是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需要哪个安装包?我下载的dft2007也安装不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已经知道怎么解决,可不喜欢一个一个包下载。    把MbistArchitecture 2007软件发给我,我帮你解决。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ubuntu12.04上安裝mentor的ixe檔時,出現了tail: cannot open '+213' for reading的error,請問有什麼辦法解決?

Unpacking install file.  Please wait . . .
tail: cannot open `+213' for readin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udecode: stdin: No `begin' line
ERROR:  Unable to find secondary loader.  File ./dft_2007_2_10_ixe has probably been damaged in transit.

己解決,送給需要的人:
export _POSIX2_VERSION=199209
然後再安裝。
記得,設置環境變數的使用者和安裝使用者要一致。

原因:tail版本太新導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多谢

网友:
装完之后还是不能用啊,license也没有报错,只是一直卡在启动信息那里

网友(2013-06-08):
看来9.1这个问题是个通病,我的也没有,还有就是warning也不报,07版的还报,难道是没有完全破解~~

网友(2014-04-14):
好像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