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工具dft问题,关于D9这种错误,急!!

楼主(2012-06-26):
求高手解答

1、代码DC综合后,不change name,直接插扫描链没问题
   但出现另一问题,formality验证通不过

2、代码DC综合后,根据命名规则change name,
   插扫描链,其中一个模块的有D9错误,整个模块都有问题。

   和前端人员一起检查,没看出任何clock问题,其他相同时钟结构的模块全部没问题

   这个时候formality是通过的

3、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冲突了?

网友:
may be you should see DC User Guider about "Change_name"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主要是模块的问题,和change name没有关系,和formality的表现也无关

该模块是单独综合,生成一个.ddc和一个.v文件

芯片综合时导入.v文件,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芯片综合时导入.ddc文件,就不会有问题

rtl和gate杂在一起,工具分析scan enable时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