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转SMIC

楼主(2012-06-26):
大家好,我们公司最近做了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就是就是把TSMC .18的Codec的gds转到SMIC的.18的工艺层,给位大牛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觉得这样做靠谱吗,做过的大牛给一个意见啊,小弟在这里感谢万分啊

网友:
同问,希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很简单啊, 只需要map一些gds layer,

需要啥帮助么,可以提供,

网友:
多跑些仿真

网友:
相同特征尺寸的设计可以在不同的fab流片
现在已经很正常了。如楼上所说,多跑仿真 满足条件都应该是可以的

没啥不靠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p以后会出现很多的drc问题,而且比如说电阻、电容,等它们的logic operation TSmc与SmiC的定义不一样,这样的到的电阻电容值或者可能就不能得到电阻电容,这样就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做过此类的工作吗,我发现map以后会出现很多的drc违规,至于仿真我觉得很难,因为tsmc和smic的logical operation 有些不一样,所以可能得到的电阻、电容值不一样,或者可能就得不到,是否可以只对mask layer 进行map 就行,仿真可以忽略呢?请指教

网友(2012-08-11):
tsmc和smic工艺的 model 能匹配吗?
那能换成UMC或其他代工厂吗?

网友:
都不难的 ,  很简单的,

网友:
这要改好多东西吧

网友:
加map,修DRC,重新放仿真看结果是否适合,以前做过一次,转完后将DRC改完后,流片结果和以前tsmc差不多。

网友(2012-10-17):
关键map中那些定义不同layer怎么处理啊?

网友(2012-12-18):
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13# joansoso   需要了解两个foundry工艺光刻层的定义,然后对照着改。如果你跑的量很大,可以咨询SMIC的AE帮你们改layer或者给你们一个对照表。DRC还是要自己修。不知道SMIC能不能拿TSMC的mask直接流,这样省了制版费。
  模拟电路按道理你们自己的designer应该知道怎么改的,尤其是电阻值,可能要改版图。

网友:
还有另一种方案,即满足功能一致、时序满足要求的方法:
(1) GDS通过NetExtract,获得spice级别、最好是Gate级别的网表
(2) 构成Gate级别的Verilog网表,去除杂散的tree、scan cell
(3) 重新综合到新的工艺库上、按接口要求进行重新布局布线
(4) 通过formilty验证逻辑一致性、通过pt验证是否符合时序
(5) 最好后仿真一下核心功能
硬生生的GDS->GDS的方法不是不可以,但手工修改DRC错误会令人发狂。当然如果工艺差别不大,结合人工与脚步,也是可以实现的。
另:GDS->GDS还要小心版图是有专利的哦!

网友(2013-01-24):
层次的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