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工艺厂的technology file不支持virtuoso 6.1.5怎么办

楼主(2012-06-26):
最近公司要做华宏的工艺,但是华宏提供的technology file在virtuoso 6.1.5上不能导入(貌似华宏的tf不支持virtuoso 6.1.5),有没有什么方法处理一下tf,让它支持virtuoso 6.1.5。(不要重写tf)

网友:
与foundry无关,5.X和6.X系列的techfile描述不一样的,打开工具中编辑tf就知道了。

楼主:
亲,可不可以说具体点呢,是不是用编辑器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ic 5141 不就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编辑下就可以了,前提是你对techfile构成了解。或者你直接在IC5141下techfile转化成的techlib转换格式OA到IC615下也可以。

网友:
CDB2OA的问题吧,在论坛里面搜搜看,记得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2014-05-29):
@金领一族,后来这个Technology file导入IC615中有问题么?解决了么?怎么弄的?跪求!

网友(2017-03-11):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techfile转化成的techlib”要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