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门控时钟,做DC时slack为0

楼主(2012-06-26):
关于门控时钟,做DC时报告时建立时间的slack为0,但是显示满足,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家

网友:
slack为0=满足

网友:
你可以将REPORT_TIMING的时候将小数点设置多一些,可以看到仍然是正数.还是ME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小数点设置到6位以上,但是还是显示为0.00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有些模块中插入门控时钟,其slack为正,且很大(也显示满足),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