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大量的.V文件,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2012-06-26):
DC综合的大量的.V文件,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tcl脚本不行么?

网友:
你用一个顶层,调用其他需要用到的文件里面的模块,综合的时候在DC总加入顶层模块名字就可以不用管其他的.v文件了。。

网友:
会写脚本?

网友:
建立filelist文件.如xxxx.lst

然后

set source_files [sh cat xxxx.lst]

analyze -format verilog -lib work ${source_files}

网友:
各个模块之间有逻辑关系的吧,本来就是可以写在一个文件里的,分开写一样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你可以用 find ./src -name "*.v"产生一个列表,然后用awk产生tcl文件
比如:
find . -name "*.v" |awk '{print "read_verilog "$0}' > readfile.tcl
这个命令会在当前目录"."下查找所有.v结尾的文件,并生成一个读取verilog的tcl文件,这样你就能在你的综合脚本里面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