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08在Ubuntu 11.04的问题

楼主(2012-06-26):
我calibre2008安装在Ubuntu 11.04里 出现了以下提示
@ubuntu:~$ WARNING: This version of Linux is not qualified for use with Calibre products.
WARNING: Ubuntu 11.04 \n \l
/home/calibre/ixl_cal_2008.1_20.15/pkgs/icv/pvt/cgi_app: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不是意思在Ubuntu 11.04一定不能运行calibre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准备装calibre。还没选版本,不过看你的出错信息,做一个软连接就好了。ln -s,自己上网搜搜。

网友(2012-08-17):
回复 楼主:

执行下面的指令即可,我试过可以运行calibre2008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tdc++5

网友(2014-01-13):
我的问题不是这个,是证书一直无法破解,无语啊,搞了好几天了,还没装成。ubuntu12.04从calibre2011装到2008.。。。

网友(2014-03-24):
回复 网友A:

   你的Calibre装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好了,我换了证书破解软件,重新做了证书就可以了,而且后仿非常快,但是不知道你的问题和我的一样不一样,我的就是提示没有有效的证书,没有其他错误,就是换了证书好了,你要的话给我QQ邮箱发一封邮件,我把证书制作软件发给你,试一试。目前我的08和11都装成了,现在用的calibre1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忘了说QQ是172122703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吗?我的Calibre2011安装好像也没问题,但是就是License不对。
能把你全套的都发给我吗?Calibre2011,

我的QQ:9794458,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发你了,有什么问题再交流啊,上年破解这个文件用了我一周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有问题再向你请教哈

网友(2014-04-24):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是在红帽上面装2011版calibre,在连接的时候出现了/home/fxwang/eda/metor/calibre_2011/x86_cal_2011.2_34.26/pkgs/icv/pvt/cgi_app: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usr/lib/libgcc_s.so.1: file too short的错误。
我就照猫画虎的写了:sudo apt-get install  libgcc_s.so.1但是还是不行,这个命令是在哪里输入呢?是在icfb的命名窗口输入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好:给您看下我用ic5141集成calibre2011的时候出现的问题/home/fxwang/eda/metor/calibre_2011/x86_cal_2011.2_34.26/pkgs/icv/pvt/cgi_app: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usr/lib/libgcc_s.so.1: file too short
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这个不是找不到文件,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处理呢?

网友(2014-11-21):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能不能把证书发给我一份,谢谢啊,zhang_gali@163.com

网友(2015-02-04):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chdf918/3949442 下载这个库文件,然后按照下载页面上的说明进行设这就好了,我就射这么解决的

网友:
calibre在Ubuntu下怎么破解呢?请教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