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无法送入fpga,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26):
使用spartan6 fpga,用pcb板上的晶振产生25MHz时钟通过管脚送入fpga,fpga不工作。
于是再通过另一管脚直接输出时钟,无法检测到输出的时钟。
晶振在板子上是可以检测到时钟的,所以不会是晶振的问题,
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1,pcb板画错:没有把晶振接到fpga管脚。
2,ucf文档写错,绑定的管脚不对
3,电压不匹配
4,还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
如果觉得原理图错误了,请把原理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公司管制,拿不出来。

网友:
25MHz 时钟是直接在FPGA里用,还是经过DLL?如果是经过DLL,可以查查DLL是不是有错。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享用chipscope采一下输入时钟,如果没有的话,说明是输入你的代码端以前就除了问题,这是时候查ucf,或者检查pcb,实在不行就飞个晶振出来

如果chipscope有时钟输入的话就是你后面代码部分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感觉不是很难解决,但是要找到问题的地方,还是要花时间的

最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工具(chipscope,万用表,飞线)等方式,尽快确定问题

bless

网友:
用chipscope来确定是否是你的DCM工作不正常哦。

网友:
你如果是晶振直接接入的话
请关照一下时钟幅值是否满足你的FPGA的bank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好解决吧

网友:
是BGA封装的FPGA么,个人觉得先排除PCB问题,确认FPGA时钟引脚与晶振之间连接是否ok

网友:
首先你FPGA有没有配置成功?!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应该看看Spartan6的select IO 的相关资料文档,里面对于时钟部分的约束比较多,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