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检测不到硬件

楼主(2012-06-27):
9054检测不到硬件

网友:
一般检查3个方面:
1、电源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2、时钟是否传输;
3、信号完整性如何;
4、检查相关配置信息是否正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板子情况如下:
1、电源电路是正常的,3.3V电压,我测了,是正常的。
2、时钟部分:PCI时钟是从电脑主板PCI插槽得到,不好测量,不过我画板子的时候,把时钟线的长度固定为2500mil;本地时钟是由FPGA产生的50M的时钟,这个时钟是有的。
3、信号完整性方面,我是4层板,在布线方面应该都还好,不过也不知道怎么测量信号完整性到底怎么样。
4、相关配置如下:
没有装EEPROM,但是把EEDI/O下拉了;
PRSNT1为开路,PRSNT2接地;
TEST引脚下拉了;
MODE0和MODE1下拉了,所以为C模式;
BIGEND#上拉;
L_HOLDA、L_HOLD、L_W/R#、L_BREQi下拉,其他信号线都上拉了。

我的这些配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我感觉是正确的。我也检查了芯片焊接没有虚焊和短路等情况。

网友:
看你的情况,有两个建议:
1、找一张PCI延长卡或者把主板裸放,便于测量硬件的相关信号,如PCI时钟和相关管脚是否有信号,通过示波器观察相关波形,尤其是边沿。以及时钟和数据等信号的时序对应关系。
2、另外你说你没有检查到硬件的意思我不是很理解哈。因为你没有安装EEPROM,装入设备ID等信息,我觉得你可以用PCItree等扫描一下硬件,我理解PCI9054的本身ID信息应该可以看到。当然前提是你的所有设备硬件是正常的。
我感觉是硬件哪里没有搞对了。再仔细检查一下吧。至少应该可以起来了。建议也换换计算机测试一下。避免你的测试计算机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没有检测到硬件的意思是:我把PCI9054卡插入电脑后,然后电脑能顺利进入XP系统,但是没有弹出“发现 新硬件”对话框,也就是说好像PCI9054卡没有存在一样。
感谢你的建议,我试试。

网友:
用PCITREE扫描所有PCI设备。确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已经能发现硬件了,是板卡和电脑主板上PCI插槽没有接触好。
我现在在没有焊接EEPROM,EEDI/O下拉时能进入系统,并能发现硬件;但是当我焊接上EEPROM时,EEDI/O上拉,当进入操作系统时,系统扫描即插即用硬件时,就会死机?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说当EEPROM是空的时候,系统会调用PCI9054的默认配置吗?为什么会死机呢?

网友:
windows死机我不是很清楚了。不过应该不会了。建议不用系统扫描即插即用。
就用PCItree这个软件来确定你的设备了。论坛上有这种软件下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帅哥,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的PCI9054板子在最初调试的时候(没有安装EEPROM,EEDI下拉)时,发现了硬件,并工作正常。然后我就把空的EEPROM安装上,并EEDI上拉,此时上拉TEST引脚进入系统后,扫描硬件(系统自带的扫描即插即用或是PCITREE软件)就会出现蓝屏,然后我就把EERPOM烧写好,还是蓝屏。最后没办法了,干脆把EEPROM拆下了,EEDI下拉,然后再进入系统,还是蓝屏,现在一直是蓝屏。。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用PLXMon软件调试9054的问题时,先用el写,然后再用dl读,可是读出来的都是F,不知道是没有写进去还是没有读出来?

    第二个问题:PLXMon下面的current mode为PLX API,有时这个模式为PCI,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第三个问题:我在用PLXmon在测试读写时,9054 的局部侧的ADS,HOLD等信号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在用PLXMon测试时,ADS等信号会有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