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端口值为0,verify Geometry 报错怎么修改?

楼主(2012-06-27):
有几个端口的值为0,也就是说本模块没有用到这些信号,ENcounter布线完成后,显示这些信号有小白叉,请问具体如何修改?
看前辈们相似的问题解决办法是Connect Global Net,如果是这样具体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
就是没有用的端子吧?这个得问前端是否保留,自己不可能随便接VDD/VS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个模块只用到了32为地址中的低10位,高22位未用,所以未用到的端口接0,但是encounter布线完成后,未用到的端口都报错了,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未用到的端口接0, 那网表中写了的话,应该会有反应,要么接到TIELO上,要么接到VSS rail上

网友:
applyGlobalNets也要用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