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ldo的一个基本问题

楼主(2012-06-27):
请问大家在考虑ldo的负载时,是把负载直接看成电流源,还是等效成电阻?
看到有些论文在分析输出极点时,都是忽略掉RL,对PMOS的pass-transistor,能保证ro<<RL ?

网友:
要看是什么样的load,一般来说模拟的load可以看成是ideal current source,所以rout就是rds,如果是digital load,可以看成是resistive load.

网友:
有论文忽略RL了? 那也就没有分析的必要了 糊弄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
    仿真load tran时,用电流源;仿真稳定性时,阻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要。

网友:
一般只考虑阻性负载。因为输出端挂uF级的电容,负载的容性可以忽略。不知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2012-11-14):
uF级的大电容作为负载,都可以抵消掉一些瞬态的冲击的

网友:
负载的电容和电阻对稳定性的影响是很大的。仿真要根据实际应用条件或者测试条件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