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不同画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27):
MOS管的L很长,W窄,上面第一种画法是将有源拐弯,另外一种是直接画,两种画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精度要求把 这个可以和design商量一下

要求高的就调出来

要求不高的一般做蛇 就是你说的有缘区拐弯 和蛇形电阻做法类似 注意层次

楼主:
每种画法不是应该有它的作用吗?

网友:
LZ应该说明你用的倒比管是在什么样的电路里,改变形状就意味着寄生的改变和工艺梯度影响的改变.
比如bandgap的start-up电路里相当于有源电阻,阻值也不要非常精确,主要目的还是节省面积用,diffusion蛇形走线可以省面积;level shifter里也是类似,负责电压转换,主要也是要考虑到节省面积。另外,听说电流镜结构也会用的,不过没遇到过W>>L的情况。接触的process大概以 110nm的CMOS工艺为主.

网友:
对MOS管的导通性能有影响

网友(2014-09-18):
这个会有影响的,注入的时候方向不一致会有偏差的,一般会拆成两个管,只有在面积要求和器件的作用中折中才会选择这样的画法吧

网友(2017-02-09):
level shifter的版图是怎么画的呢

网友(2018-08-16):
回复 网友A:

    level shifter里怎么画都行,节省面积版图好布局就可以。如果要求精准的电路,就不能画成蛇形。

网友:
我所理解的一是节省版图面积,二是减小了栅极上的寄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