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false_path的问题

楼主(2012-06-27):
请问各位

我在使用dc做综合时,如果加上了约束,如下:
set_false_path -from clk/clk2/clk4/div_clk -to clk/clk2/clk4/div_clk;from和to不同名
这样的约束时,
是不是说,不检测所有跨域时钟信号的时序关系
那么,我认为,dc在综合时由于不检测这样的跨域信号,应该是不会去修正可能存在的setup time 违例的问题,因此,在面积上应该会更小些;
但是,我测试了加上set_false_path和不加的区别。发现加上set_false_path的面积反而更大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2012-09-12):
个人理解,
设上这个以后,综合工具就不考虑这两个时钟间的路径,不会对这两个时钟间的路径加以优化,不优化,当然最后的面积就会增大,
不加这个,工具就会考虑这两个时钟间的路径优化问题,会尽可能的满足时序面积,当然,面积就会减小了
还有,你的源时钟和他的分步时钟是同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