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做ESD的mos,一般都是D端,且要做的比较宽一点,可以讲清楚原因么?

楼主(2012-06-27):
为什么做ESD的mos一般是D端而不是S端呢?为什么D端做的比较宽一点,具体是为什么呢?在功率管中的mos,D端为什么不需要做ESD?
请大家解答,求解,谢谢!

网友:
不一定的吧  视信号要求决定ESD MOS类型是单端还是双端的

楼主:
就是一般的mos,主要是要搞清楚为什么是D端,以前做项目也见过S端,也就是电流流出的那一端。只是各种原因不甚了解,想深入了解之。2楼的你没弄明白问题,关于ESD常见的就是open drain, I/O pad,power pad,input pad,output pad等,而这些一般都是关于mos的D端做ESD。很想了解清楚点!

网友:
增大电阻

网友:
去搜索下吧,之前有人讨论过的。

网友:
增加兩端點的壓差

网友:
一般情况是拿mos管做二极管用啊,并且二极管的接法就是S端和衬底相接,而D端是独立出来的。在版图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清楚S/D端,只有接入电路才可以看出啊。。。

楼主:
7楼你说的很有道理,这样的I/O主要就是做成钳位电路,就是要把mos做成二极管,拉开也是为了增加电阻。一段时间没有接触这个突然思维短路了,谢谢大家的提醒!

网友:
没有要求一定是D端,S/D在结构上是对称的

网友:
ESD的ggmos,D端宽是利用其扩散电阻做整流电阻用

网友(2012-11-12):
兄弟,对mos管来说,电荷是从S流向D端,  ···其实没有一定的D和S端,随着电荷流动方向改变,D和S会互换的!!!

网友(2014-09-18):
d 接 pad 啊 !

网友:
随你是管子的S或D,和sub相连就不需要做ESD,因为已经有ESD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