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N阱P衬底的电容估算

楼主(2012-06-27):
PMOS差分输入对,S/B短接,因为对带宽和失真要求比较严,想估算一下在S点位大概1.2V下N-WELL P-SUB间的电容,不知道用哪个工艺参数计算。或者大概的。18双阱工艺这个电容单位面积估值。多谢各位。

网友:
以前抽过一个,面积几十um2的有十多fF。这个不一定做在器件模型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看来真得画版图提一个了。查了一中午bsim3v3手册一直没找到这个相关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画了也提不到啊,LVS,PEX模型里头没有就没有。尽量少用这种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