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ncx生成lib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6-27):
只是生成一个standcell的lib
我的第一个语句是
set input_library ./in_libs/scc035ume_hdw_rvt_ss_v4p5_125c.lib
set work_dir work
set output_library ./out_libs/scc035ume_hdw_rvt_ss_v4p5_125c_ccs1.lib
set log_file ./log/ncx.log
set templates true
set output_template_dir templates
set farm_type nofarm
第二个语句是
set model_file ./model/spe.mod
set netlist_dir ./netlist
set netlist_suffix .spi
set work_dir work
set output_library  ./out_libs/scc035ume_hdw_rvt_ss_v4p5_125c_ccs1.lib
set log_file ./log/ncx.log
set input_template_dir templates
set simulator_exec  /home/eda/snps/hspice2008/hspice/bin/hspice
set simulation_dir ./sim_data
set timing true
set power true
set ccs_timing  true
set farm_type nofarm
set ncx_use_pg_pins true

提示的错误是
[9/26] AD1V1_V50::combinational arc [0] A -> CO r () tCO_A_0000r.sp
Error: Failed to read nc_delay_A_CO measurement (NCXMD-3)
Error: scc035ume_hdw_rvt_ss_v4p5_125c_ccs1::AD1V1_V50::CO: Failed to read delays in /home/ncx/./sim_data/scc035ume_hdw_rvt_ss_v4p5_125c_ccs1/AD1V1_V50/tCO_A_0000r/tCO_A_0000r.sp (NCXMD-8)
  netlist: /home/ncx/./sim_data/scc035ume_hdw_rvt_ss_v4p5_125c_ccs1/AD1V1_V50/tCO_A_0000r/tCO_A_0000r.sp
Error: Model extractor fails for netlist [/home/ncx/./sim_data/scc035ume_hdw_rvt_ss_v4p5_125c_ccs1/AD1V1_V50/tCO_A_0000r/tCO_A_0000r.sp] of cell [AD1V1_V50]. (NCXFL-6)
  checking tCO_A_0000r.sp.bat.log...
    see file for details
求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
高手帮忙啊!

网友:
呵呵,我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但现在解决了…… 建议检查网表和model文件

网友(2013-01-03):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决,楼主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2013-05-29):
回复 网友A:

    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2013-08-29):
ncx好像只有问题没有解决方法,高手们该出手拉

网友:
/home/ncx/./sim_data/scc035ume_hdw_rvt_ss_v4p5_125c_ccs1/AD1V1_V50/tCO_A_0000r/tCO_A_0000r.sp
这个路径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2013-11-18):
根据使用NCX以来的经验,应该是单元版图还需要确认及修改。单元版图一定要通过LVS验证。

网友(2014-02-10):
LZ这个问题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14-06-13):
跑起来了吗

网友:
在保存模拟中间文件的文件夹下找一个lis 文件,一看就知道问题在那里了
不错注意脚本中要注明不删除中间文件

网友(2014-12-18):
求ncx提取时用的库模型文件

网友(2017-04-12):
回复 楼主:

   你好,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错误,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是高手啊。

网友(2020-12-30):
请问model应该使用哪一个文件?netlist是spice 格式吗?怎样生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