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找错

楼主(2012-06-27):
请教各位高手:   画版图时不小心将电源和地线接一起了,通过做LVS怎样定位找到连在一起的那个地方呢?请各位帮帮忙,
                         我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出来是在哪个地方接上的。谢谢了!!!

网友:
电源、地接一起是最难找的,你可以试着断掉某一部分的power,在mark line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用  卡利博 驗證
可以沿著 提示 找

网友:
恩,calibre中很好找。

网友:
在LVS的RVE里左边框框内会有short提示的,

楼主:
我是用calibre 做的啊,可是不知道怎么看提示?提示在哪里呢?怎么看?

楼主:
因为是电源地短接一起了,RVE里报很多错,一个一个找很难的。

我按照一楼的说法做的,已经找到错了,谢谢哦!!!

网友(2012-08-05):
Clibre RVE在查short上具有优势,推荐使用RVE

网友(2012-09-07):
看不出有calibre有什么优势啊,dracula LVS里还有个专门找short错误的功能

网友:
软件都有查找short的功能,但有时会很难找出来,尤其是在作chip level lvs时更是如此。

碰到这种很难查找的情况,我个人会作个备份,再把版图全部 flatten,一个范围一个范围的delete,再highlight,查看有没有short,很快就能找出来了。

网友(2012-12-20):
回复 网友A:

    好主意,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 卡利博 驗證 是什么啊?

网友:
卡利博 驗證 是什么啊?
就係 calibre verify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