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导如何在时序仿真中查看内部信号

楼主(2012-06-27):
我在QuartusII中建立的工程,并在Modelsim中做时序仿真,但是比较当疼的是时序仿真的时候内部的信号不像功能仿真一样能看到。

所以我谷歌了一下,主要有这么几种解决方案:

1、有人说在QuartusII中的Settings->Simulation->Maintain hierarchy设置为On,就可以在时序仿真时候看到内部信号了,但是我这样做了之后,内部的信号确实能看到,但是只有一位的信号还好,总线型的信号(就是有好几位的信号)观察的时候是一位一位显示的,不能合起来看,非常不爽。

2、有人说在testbench里面用层次化调用的方法,可以查看内部的寄存器。如:testbench模块名是simTop,顶层模块名是Top,内部待观察的信号名是data(设8位),那么只要在testbench里面写一句:wire [7:0]  testdata=simTop.Top.data即可。我照这样做了之后发现分析综合都没问题,但是在Modelsim仿真的时候出现加载错误的情况。

3、最后一种最麻烦,但是可以实现,就是在testbench里面把内部信号一个一个的连接到输出端口上。

跪求大神指导,我说的方案1和2的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不想用方案3啊。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最后也是只能用方法3.

网友:
方法3其实已经挺方便了……大不了写一个宏,不需要的时候把它屏蔽掉。

网友:
时序仿真,肯定经过综合了,除了使用层次保护,接口还是总线形式,其它肯定都是1位的啊
方法2中综合之后底层信号名称可能会变化,你自己查查

网友:
方法3是修改了原设计接口了,但是对于fpga来说还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方法三如果是有改动的
不能真实的反映原设计的fpga实现
谁用谁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还是在用方法3……体力活弥补脑力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宏怎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ifdef  ABC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ndif

网友:
方法2就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啊,如果你的tb的顶层调用top的关系如你描述,那么这种带点的层次调用是可以看到里面的信号的,你说的Modelsim仿真的时候出现加载错误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因为这钟带层次的访问我经常使用还从未发现过问题,能否把你的仿真报错贴上来看下!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加载错误是由于我调用的信号里面有wire型变量,所以出错了,注释掉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但是时序仿真的时候用的是xxx_timesim和testbench~
而xxx_timesim,和前仿的文件不一样,没包括前仿里面的内部输出,所以...好像有点难实现~
今天我也是越到这问题,没弄出来,然后看了XXX_timesim文件后就有了上述观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VHDL有没有类似用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
   都是类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详解!我查了下语法,没找到。

网友:
如果是用的ise方法2怎么没有办法用呢,出现
# ** Error: TB_SPD_PWMOUT.vhd(127): near "11:0]": (vcom-113) Mantissa part of based integer literal terminates with ']'; should be ':'.
# ** Error: TB_SPD_PWMOUT.vhd(127): near "11:0": expecting ']'
这样的错误,在ise里面有没有相对于方法2的命令呢?

网友(2012-07-27):
3、最后一种最麻烦,但是可以实现,就是在testbench里面把内部信号一个一个的连接到输出端口上。  请问这个是怎么个操作法?在testbench里面把内部信号连接到输出口上?不是testbench没有输入输出口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就是把需要查看的内部信号写到顶层模块,把testbench相应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不知怎么搞的论坛上不上~  呵呵       那从输出口上看到的信号和真实的内部信号应该有延迟的吧?这个延迟一般怎么处理呢?是估计着看吗?  还有,时序仿真上如果出了问题,一般需要看vho和sdo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第二种方法的话用vhdl怎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第二种方法中,vhdl 怎么写法呢?

楼主:
这个真不太懂,对时序仿真也只是略懂皮毛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lvlv2011~!       有个问题,第二种方法,如果采用VHDL写的话,层次调用该怎么写呢?   第一种方法内部信号好像不全吧,而且有些内部信号时序仿真和功能仿真高低是反的。有一个例子,内部信号是ad_cs,另外把它又连接到输出口上ad_cs_out<=ad_cs,时序仿真后这两个信号高低相反,说明时序仿真把信号名给变了,而且从内部输出到输出口也有延迟,观察有点不方便~   请问是这样吗,还是我哪里操作错了?

网友(2015-10-16):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好麻烦

网友(2016-12-22):
好久之前的帖子了,不知道楼主现在还看不看得到,我照楼主的方法试了,结果modelsim报错,说的是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pcf_valid1' in TTESystem_vlg_tst.i1.pcf_valid1,好像是不能引用到变量,请问楼主是怎么做的,还有被引用的变量一定要是reg型吗

网友(2018-06-22):
如果某一层有generate if选择的话,即使条件成立,也不能用上一层.下一层这种方法拉出generate下面选择模块中的信号,这种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