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enerated clock 继承属性问题,版主请进

楼主(2012-06-27):
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生成的时钟论坛里讨论的蛮多的,不过没搜到关于generated_clock继承主时钟属性的问题。generated_clock 是否可以继承到master_clock约束属性?

如果只对master_clock 时钟设置clock_transition,uncertainty,latency,generated_clock不设置,generated_clock是否可以继承到这些属性?
如果对master_clock和generated_clock都设置了clock_transition,uncertainty,latency,那么generated_clock的这些量是又是如何?

楼主:
在set_clock_latency里有提到,For generated clocks , clock source latency can be used to model the delay from master_clock to generated clock definition point. 也就是说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是可以用来定义点到生成点的延迟。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分别对master_clock 和generated clock 都设置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那么是不是分别定义了输入端到主时钟的latency,以及定义点到生成点的延迟? 这两者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楼主:
另外encounter中的clock.ctsch对generated clock是使用throughPin的形式来处理的,如果对master_clock和generated_clock设置不同的约束,那么这个throughPin里怎么体现generated_clock约束的不同来呢?

网友:
1楼和2楼的问题,用report_clocks看下,都有了
3楼,master_clock和generated_clock是有一定关联的,不能随便设置不同的约束

楼主:
generated_clock

generated_clock

       命令里解释说 “the generated clock objects are expanded to real clocks at the time of analysis”
使用report_clock_timing报,好像各自都受各自的约束影响,但是我理解的继承不一定是约束的叠加,而是generated clock是“实时”的,就算报出来受到的只是自己的约束,但也有可能实际上继承了master_clock的属性~  目前还是没搞懂怎么继承的……

        “不能随便设置不同的约束”,这个是指master_clock设了这些约束了,generated_clock就不用设约束了呢?还是说两者都要设,只是设的值尽量保持一致?

楼主:
顶上去,为求版主继续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