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ex-5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2-06-27):
小弟刚学fpga,v-5板子上有pci-e口和网口,我想问下能不能直接把板子通过pci口插到电脑的pci插槽上,相当于把板子当网卡用了,通过网口把数据传出去,一点都不懂啊,就这样插到电脑上,电脑能识别吗?求大神指点 !

楼主:
没人回答

楼主:
顶一下,求指教

网友:
呵呵,这个插上去直接识别是不可能的。需要的工作量很大,首先要写FPGA设计,相当于自己设计一个网卡,然后要写驱动程序,就像你买的PCIE的网卡也是带驱动的。

网友:
如果你说的V-5的板子是指ML505系列开发板的话是可以的。首先,你需要看Rocket IO那边调通PCI-e的接口;
板子上有Marvell的一块PHY,可以利用Xilinx的Ethernet相关IP调通以太网传输数据,这两个部分整合起来就可以了。你控制好数据流就好了。

网友:
PCIE和以太网都不那么容易,对新手来说。

网友:
有开发板的话,可以作为学习用,还是值得一试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需要做驱动!还有数据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经过pci过来的数据想接开发板上的硬mac了?是数据直接和mac相连吗?但我又查到mac好像通过类似于mii,gmmi等接口是与phy芯片通信的,直接从pci过来的数据能被mac直接接受吗?数据流过来不是接mac的用户侧,而是另外一侧!就是与phy相连的一侧!

楼主(2012-08-27):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驱动问题,赛灵思官方不提供吗?相当于配套软件什么的?谢谢!

网友:
顶顶,虽然我不熟悉xilinx的!

网友(2013-01-11):
可以实现,但对新人难度有点大吧。

网友:
同样学习一下

网友(2017-02-15):
回复 网友A:

    您好,能否加一下您的QQ,我私信您了,不知道您收没收到,我QQ258902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