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4位的linux系统下的VCS、Verdi等工具都需要装64位的吗?

楼主(2012-06-27):
如题,谢谢!!!

网友:
不必安装64bit的,可以安装32bit的VCS和verdi。用起来没有问题。如果是ubuntu的话,你需要安装32bit兼容库。如果是RHEL4、 RHEL5等64bit操作系统,直接安装32bit的EDA软件即可。不过32bit软件有局限性,比如你用VCS仿真,当你的仿真长度大于2的32次方的时候,就必须加一些额外的仿真选项来使仿真长度超过2的32次方。但是64bit呢,2的64次方,我估计你的的仿真长度不会超过2的64次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教一下64位bin版的centOS如何安装,我看那个DVD1.ISO已经超过4G,麻烦给份详细的安装教程,3Q!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CentOS是4、5、还是6。我只用ubuntu和RHEL4、RHEL5安装过。建议你使用RHEL4,ubuntu0.04 amd64也可以。但是RHEL5不太好。因为VCS中的debug工具DVE的图形界面不是用C语言写的,而是用脚本语言写的,容易崩溃,RHEL5就容易出这样的问题。不过CentOS应该问题不大,安装的时候,切忌要把各种库和开放工具安装上。同时不要结束iiimf服务,否则会导致dve菜单变成死菜单。对于64bit的VCS,编译、仿真和调试的时候,要加上 -full64选项,否则会提示找不到vcs和d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2013-08-24):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RHEL5好一点,centos容易崩溃,而且对某些EDA支持也有问题

网友(2014-01-02):
回复 楼主:

   kdkkfkf

网友:
回复 网友B:

kdkdkgk

网友:
回复 网友C:

kfdkjfkffkj

网友:
回复 网友C:

   kdkjfjkkl

网友:
回复 网友C:

   kdkfkdf

网友:
回复 楼主:

   gfgfhff

网友:
回复 网友C:

   jkdgfgg

网友:
回复 网友C:

   kopopogkgfp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kkkjdsff7

网友:
回复 网友C:

   gkgfdklkgf

网友:
回复 网友C:

  fgfgdfgh

网友:
回复 网友C:

   dfdfd

网友:
回复 网友C:

vbvb

网友:
回复 网友C:

   kgfbgkhk

网友:
回复 网友C:

   gfgfgffg

网友:
回复 网友C:

   fdgfgg

网友:
回复 网友C:

   ghfghhg

网友:
回复 网友C:

   fdgdg

网友:
回复 网友C:

   fdgfgd

网友:
回复 网友C:

   fdgdf

网友:
回复 网友C:

   fddfgsgs

网友:
回复 网友C:

ffdfds

网友:
回复 网友C:

   dffdf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gfgfgf

网友(2014-07-16):
回复 网友A:

    请问VCS采用32bit时,怎么加一些额外的仿真选项来使仿真长度超过2的32次方???

网友:
装服务器版的软件还真的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加个选项就可以了。但是什么我具体忘了。曾经翻看useguid找到的,你看看userguide。

网友:
一直用Debian

网友(2015-02-22):
我也想試試看 64bit os.

网友(2016-01-05):
楼主,你有64bit的verdi吗?能否提供一个给我,最近在装这些软件,邮箱ppolw@163.com

网友:
jeffrey@ubuntu:~$ lmgrd_novas
jeffrey@ubuntu:~$ verdi&
[1] 3212
jeffrey@ubuntu:~$ No command 'verdi' found, did you mean:
Command 'serdi' from package 'serdi' (universe)
verdi: command not found

为啥我安装好了 ,一直提示没有这个命令啊?

网友(2017-04-08):
回复 楼主:

不必安装64bit的,可以安装32bit的VCS和verdi。用起来没有问题。如果是ubuntu的话,你需要安装32bit兼容库。如果是RHEL4、 RHEL5等64bit操作系统,直接安装32bit的EDA软件即可。不过32bit软件有局限性,比如你用VCS仿真,当你的仿真长度大于2的32次方的时候,就必须加一些额外的仿真选项来使仿真长度超过2的32次方。但是64bit呢,2的64次方,我估计你的的仿真长度不会超过2的64次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