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lsi设计验证过程为何要针对best typical和worse case做全面的验证?

楼主(2012-06-27):
请教:
vlsi设计验证过程为何要针对best typical和worse case做全面的验证?

楼主:
best和worse是不是用最快和最慢的俩个模型验证,
使我们知道最高性能和最保守的情况,也就是知道设计可以选择的幅度。(根据经济和性能的要求)
但是我又觉得上述是模拟那块的,不属于验证。

请高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