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

楼主(2012-06-27):
在模数混合集成电路设计中,由于数字部分是自动布局布线的。所以没发加dummy和修改版图。那一旦投片出了问题,岂不是风险很大。数字版图排列的很紧凑。很难修改版图。有什么方法能减低风险呢?

网友:
担心的“风险”是什么?

Dummy为啥没法加,版图为啥没法改?

网友:
同樓上,
DUMMY是指?
DUMMY METAL?

DUMMY METAL APR TOOL都室有辦法加的,
不然由foundry幫忙加也是可以

网友:
他指的是dummy 单元吧
可以加SPARE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dummy spare cell.数字部分自动布局布线后没有在数字版图加dummy,手工画的模拟部分有加dummy.我之前听别人说纯数字版图很难加dummy,我不知情,所以问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问问题的方式知道你是从模拟版图的角度问问题的。

数字的设计方式和模拟的不一样,处理方式也有差别,模拟的dummy cell和数字的dummy作用也是不完全一样的,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
dummy spare cell 和dummy 怎么就没法加,完全可以加,我不理解楼主的意思。就算考虑到改版,这些也都是可以加的。 另外加metal dummy的话实际上是DFM的范畴吧,代工厂光刻对密度有要求,其实是为了提高良率的~~

网友:
楼上大家说的都对,
数字版图加dummy metal,filler cell,dummy/spare cell都很容易,非常成熟的技术和做法

数字版图看似杂乱无章,如果注意以下方面,出错的风险不会比模拟的高
1)保证每一步的验证,比如,STA,gate sim, LEC,DRC,LVS等
2)足够的dummy 和 space cell/metal
3)正确的选择library,正确使用PVT corner

相对来讲,模拟部分流片后,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概率反而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涛哥,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知道数字版图可以加dummy metal,spare cell等,但如果芯片回来测试发现数字模块有问题,就有可能在自动布局布线版图里修改版图。关键是数字版图不规则,应该很难找到是哪里出现问题吧?

网友(2021-11-03):
楼主的library 有多样化的Filler cell 可供选择吗?